开始学跑复位电路,发现这个太乱了!

楼主(2013-01-19):
不同主板信号名称可能不同,线路也可能有区别。中间跨越的ic多,四通八达,太乱了。
带PWRPG OK RST的信号一大把,分不清谁先谁后、哪来哪去,乱。

哪位师兄能指点一下,给个大概框架

网友:
这个到基地去学吧。

网友:
这个现在可能不太好实现,我没有那么长时间去学,如果能远程自己在家学才好

网友A:
我给个电脑硬启动过程:全板复位信号条件(过程)

网友:
有同感    之前搞台机还好 ,现在搞笔记感觉很乱  信号多而且名字不统一----

网友:
复位点路跟时钟电路老是分不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给个电脑硬启动过程:全板复位信号条件(过程)

图收下,谢谢了。
看过类似的流程图,大同小异,但只是观其形而未悟其理

网友:
学习了
看不懂复位电路

网友:
信号这部分有点难度,主要在于扑捉这种信号很难,而且随时间变化的,

网友:
我也在学...

网友:
同勉,我也在找方法。

网友:
同勉,努力学习中

网友(2013-08-27):
谢谢!不过我是新手很多都不懂,还是从头学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