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64 1.5掉电,不显

楼主(2013-01-19):
接了个DELL 1464 开机1.5掉电,偶尔可以亮进系统10分钟就掉。两个BIOS 都刷过,CPU供电加焊无用,请求神仙出现
cpu
cpu供电
掉电

网友:
换一个cpu试一下

网友:
换CPU,看下供电都稳定吗,在就是滤波电容,散热方面

网友:
搞下PCH,两个BIOS刷原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