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10i 风扇报错

楼主(2013-01-19):
IBM T410i 风扇报错  换了新的风扇还是一样 就纠结啊 就高手只交

网友:
楼主换的是扇叶还是连散热片一起换的。

网友:
是换的全新的吗,那可能是主板问题了。

网友:
这个我还真没遇见过呢

网友:
主板的问题 找个电路图  看看 电压时从那儿来的。一步一步的找问题就结局了。

网友:
e420同样的问题,,哥们你的解决了吗

网友:
开机看风扇的红线有没有5V电压.一般都是跟他供电的保险坏了.这是通病

网友:
在换衣个风扇吧,我这种机器遇到好多了,都是换了风扇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