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ADS1102C示波器使用——求高手解决——附带上传个华硕K401D机子的点位图

楼主(2013-01-19):
大家好!我手上有台安泰信ADS1102C示波器 不知道怎么使用请高手讲解下,我看了这个
每个示波器都自带一个基准方波测试源,ADS1102C的在右下角。将示波器探头接标有X的BNC头,把探头上的X1/X10开关拨至X10。再按一下上面的CH1按钮,选择CH1为有效输入。这时在LCD屏的右边垂直方向会出现一个菜单,选探头项为X10。把探头尖端接基准源(上面的金属片),如你图中所示,再按一下AUTO自动档钮,OK,你将得到一个频率为1KHz(绝大多数示波器都是这个频率)、幅度3V(具体以使用说明中为准)的波形。这个波形正常时是横平竖直的方波,如果前后沿(或叫上升、下降沿)呈尖角、或圆角、不平,用探头附带的小螺丝刀调一下探头接BNC一端的小孔内的补偿电容。
完成上述校准之后,就可以测电路板波形了。这个过程就和你测基准源的过程一样,只是不用再调补偿了。测量中注意一定要先将探头接入电路,再按自动钮,否则不能实现自动档测量。
我公司也有一台ADS1102CA,我发现它的自动档比较难用,系统自动设置的触发电平不准确,常常得不到稳定的波形,这时需要大家改为手动调节触发电平。
楼主,如果我说的你还没看懂,建议别在问我们了,还是在当地找个明白人现场教你吧。
pfvl2008还没学会正确使用示波器。做上面我说的校准时不需要接地,因为已经是共地的了。你遇到的情况是示波器与被测设备通过电源插排共地了,很多时候两者不共地,则必须通过示波器探头的地线夹相连

按照上面的设置是好了! 可怎么测都感觉不对!上传几张图大家看一下,看下小弟是那个地方没有设置对,或者是测的方法不对!
(显示器显示)

( 接地后,测)

这是什么波形啊?估计有问题!哎!新手开始学求高手解答!谢谢了!——
附上华硕A41I机子的点位图纸板号: K40ID MAIN BOARD2 3代内存的机子

网友:
探头坏了或地线没夹好

网友:
你测什么东西需要开到100伏???

网友:
不好意思!呵呵图是个例子!就是想学习下具体怎么使用!呵呵!100V晶振是夸张了

网友:
俺还没买示波器呢。。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