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CPU掉电的问题,求思路

楼主(2013-01-19):
        感觉修到掉电的板子,就有点头大,像这个华硕P5N73-AM空板可以开机,上CPU就掉电,桥我做了,CPU供电芯片也换了,坛里哪位有修过类似的问题,如果修好的告知下维修思路

网友(点评):
你要信我就换了3个上管

网友:
桥本身有问题,和IO都可能,我修的是ASUS M2N,开机断电,换IO解决

网友A:
单桥的,做桥把

wudongjie93 -5 别人上面都说了,桥做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桥的,做桥把

看清帖子再回复,我说了我已经做过桥了

网友:
我有个事S上CPU 就短路  请教下大概什么问题 ?

网友B:
这种问题有点难查啊,基本上没修好过几次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有点难查啊,基本上没修好过几次这样的

同感啊!不知哪位高手有解决过此类故障

网友:
修过下管阻值偏低的。打一下CPU供电场管、2R2电阻的阻值。

网友:
如果电源管理芯片在空板的情况下  供电VCC是正常的 且电源管理芯片换过  就是BIOS的问题 放下电或刷BIOS   开机电路绝对不会有问题的,你想想空板能开机  那开机电路肯定没问题了    总结:BIOS、刷BIOS、换BIOS

网友:
还有就是COMS JBAT跳针  放电。

网友:
不懂拒绝 -10 严禁灌水
bao1024 -10
Rngon -4 严禁灌水

网友:
升压电容BOOT百份百这个

网友:
换个cpu试试,amd的概率不小

不懂拒绝 -10 严禁灌水
bao1024 -10
mjnbalj23 -2 都有图还AMD

网友:
MOS 管   不上 CPU   不查12V供电   你看  能不能 掉 点     我以前  修了 一块   NF4的 主板  也是  掉电   不插12  主板诊断卡可以亮   上12V  就掉   你试试

网友:
我感觉应换声卡和网卡试一下

网友:
会不会是CPU供电电路有问题呢??查一下CPU供电IC的各针脚参数

网友:
用示波器测下各mos管控制级 和上官S级下管D级看波形正常不

网友:
你要信我就换了3个上管,前提是你的IC换的是好的。

网友:
换U,我前面有块技嘉的上赛扬的就i掉电后来换了奔腾,E系列的就不会有问题了,还有就是奔腾的可能会不过内存什么的,也有两次是CPU电源管理芯片问题,你好好查查,知道问题了,告诉一声

网友:
一开始就用赛扬D和E系列试了,是一样的

网友:
实在不行就刷下BIOS吧

网友C:
弱弱的说下CPU座子有没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弱弱的说下CPU座子有没有可能。

后来我也怀疑CPU座子,但是没办法弄就给客户了

网友:
加电测一下CPU附近电容电压,我碰到过这种情况:有些电容没有爆桨,但内部已经干涸短路。

网友:
ASUS掉电的不好修,特别是M2N68-MSE2那款不好修,喊他换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