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220WLM-CH02H白屏VGL VGHP屏电压无

楼主(2013-01-19):
大家帮我这个屏的VGL VGHP电压无,VGL无,VGHP才3.6V如下图,是一个小六脚的贴片IC,上面什么这也看不清,屏号HK220WLM-CH02H,故障白屏

网友:
有可能是一个线性稳压三极管

网友:
一个池塘水少,没水源在找漏处有何意义?此机的DC/DC变换器出问题你找这VGL和VGH有何用?再往前面看看吧。

网友:
从电路粗略来看,那个小六脚芯片应该是二极管(内部两个以上),倍压升压的。VGH.VGL电压不足,问题应该在前面,Q9及电感上电压???。因为看不到前面的电路,没法分析。

网友:
Q9及大电感处才5V再上个图

网友:
从网友处给我发的一块一样的板,打算一个一个的元件拆试了,过2天会收到。不知否修好,还没低,屏修的太少了,以后还要学习

网友A:
你这图照的有反光,看不清,能说一下那个八脚芯片是什么型号吗?问题应该处在那个八脚芯片、两个三极管、及电感上。因看不清照片,不敢冒然下定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图照的有反光,看不清,能说一下那个八脚芯片是什么型号吗?问题应该处在那个八脚芯片、两个三极管、及 ...

从网友处寄了一块板,大至一样,换了8脚IC,电感,小6脚IC等还是不行,我测另一个块板上标D3的地方是5V,另一头要12V,这样就是能正常的,可是我这块板那边12V上不去,反而降了点剩4.76V,我已则后头没有短路,也断开多路试,无果

网友:
换一下100的电感试试,有时电感匝间短路就不能升压。

网友:
最后总算搞好了,只能用差不多的一样的罗辑板,把几组电源都拉过来,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