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30E 怪毛病

楼主(2013-01-19):
机器插电自动开机到0。7掉电再开可以显示这个时候按开关可以正常开关机。只要一拔适配器就会自动开机到0。7掉电再自动开机显示。
   光板加电。请问这是正常的吗?

搞的我以为掉电。。。。

网友:
换条内存试试……哥们。

网友:
先看看自动加电     主要是CMOS 电路看看

网友:
???内存还是cpu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