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看看IBMT61头疼的机器

楼主(2013-01-19):
机器之前是报警1长两短!加焊显卡OK了! 可客户拿回去半个月左右又拿回来了! 机器没有报警 只是屏幕自动切换白屏 绿屏 红屏 黑屏  自动循环的切换。外接正常能进系统。以为还是显卡问题 又加焊! 现在是嘀-嘀嘀嘀-嘀嘀嘀-嘀 机器无显示。上不上内存报警都一样   在论坛上看来了看 很多都说是安全芯片问题!因为我看到P24S08应该就是安全芯片。但是很多无安全芯片BIOS是什么意思?希望 弄过 的朋友帮我解答一下!

网友:
我以前也有遇过一台修过多次的T61,后来是洗一下cpu座就好了,可能,多次加焊,cpu座弄脏了,你试一下

网友(点评):
嗯 谢谢!我试一下 现在在重做显卡试一下。

网友:
变色有可能是显卡有问题了药换。之前我遇到过联想 集成的要换北桥

应该是显卡挂了 重做了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