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BGA的一点建议——求采纳

楼主(2013-01-19):
这是讯维的一款BGA! 呵呵很是欣赏啊!有点心动。很好的东西。就是有没有上面加上一个架子,像我们平时处理进水的主板可以直接把板子放在上面加热就OK!可以考虑到有的部分是不可以用太高的温度去加热的!例如键盘,外壳之类的,要是我们的BGA上面设计上一个架子,个人觉得要方便得很多,你想啊!笔记本进水了!管他的呢什么东西放在架子上这样一烤水就没了!呵呵多方便(空了还可以考考肉什么的)嘿嘿!
做出个很好的架子出来这样就是贵一点也无妨————求采纳

网友:
然后 改成 台湾台达的PLC  触摸屏

网友(点评):
这个价会更高,不实际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不拆电脑,直接烤了??那你还不如整个烤箱呢,用BGA烤要费多少电啊

网友:
呵呵电脑当然得拆开!有的水在触摸板或者键盘内多不好弄的!弄个架子就完美了

网友A:
你要达到你所要求的目的,到网上买个烧烤架不就解决了!
其实也不一定有那个必要。工业设备不宜用来做食品加工,食品加工要求符合食品卫生要求的!!!!

网友:
张老先生所言极是,但听发帖者的口吻,加工食品只是苦中作乐

网友:
那烤出来的东西会,吃了会中毒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达到你所要求的目的,到网上买个烧烤架不就解决了!
其实也不一定有那个必要。工业设备不宜用来做食品 ...

yyyyyyy目的不是烤东西啊!你懂得

网友B:
不是不是啊!是用来弄干进水的笔记本外壳!键盘 触控板之类的部件,————不是用来烤东西-做食品的哈!!

网友:
搞得太多功能不一定见得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不是啊!是用来弄干进水的笔记本外壳!键盘 触控板之类的部件,————不是用来烤东西-做食品的哈!! ...

烤笔记本外壳?笔记本上很多塑料件不耐温的,靠变形了就后悔了。不如放太阳底下晒保险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烤笔记本外壳?笔记本上很多塑料件不耐温的,靠变形了就后悔了。不如放太阳底下晒保险吧?!

呵呵!就是需要个架子!有一定距离比较好!用太阳晒客户会说不专业 呵呵

网友C:
呵呵,我就用过安泰信853A烤过鹌鹑蛋

网友:
架子本来这不是就有么,但是感觉直接烤板子 应该 红外加热转可以共同开关 也可以独立开关 这样对于北方天气冷 就不容易做塌陷了

网友(2013-04-20):
引用 网友C:
呵呵,我就用过安泰信853A烤过鹌鹑蛋

真是想知道,熟了吗?

网友:
这个提议不错,改天用烤串串的烤箱来做bga看效果怎样!

网友(2013-11-18):
BGA返修台都是有支架的呢,可以直接把主板放在支架上,打开返修台的底部预热开关进行整板预热烘干

网友:
可以去卖羊肉串了 哈哈

网友:
笔记本的塑料外壳为ABS材质 耐温120度以上 不宜直接对整台笔记本烘干   液晶屏幕耐温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