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2VLE-RH主板开不了机请高手赐教

楼主(2013-01-19):
按开关开不了机,打开机箱发现主板电容鼓了,换了四个。但还是开不了机,短接开机线,CPU风扇工作电源风扇也工作就是没有显示,请问在怎么检查?谢谢了

网友:
把电容旁边的两个管子也换了,不行你压着北桥试试

网友:
那两个管子拆下来了,用万用表测量一脚是1,一脚直通为0,请问是好的还是坏的?在板子上量时与拆一来量的不一样。先谢了

网友:
诊断卡有没有跑码??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你还是学点基础吧,否则这样攒维修经验,要花很多时间的。

网友:
楼上的能不能详细点呢?

网友:
我建议楼主先学学元器件吧!!!!!

网友:
我是新手请多指教

网友:
开机电路啊.跳帽.待机SB,32.768.RSMRST几个条件开始查,不懂就学学啊

网友:
只有跑开机电路咯

网友(2013-12-30):
北桥边上那两个场效应管换掉,保准能点亮。此板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