纬创代工07239-SC WARRIOR 4H501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3-01-19):
到手一块HP纬创代工的07239-SC WARRIOR的板,故障为按开关没反应。
首先,在上电之前,测量板子各大供电的大电感的对地值以及PWN上管,确保供电和公共点无短路后开始上电,上电后电流0.01A,待机正常,万用表测产生3V/5V待机电感,OK,待机电压出来了,接着按下开关,电流无反应依旧为0.01A。没反应只能查待机条件了,测32.768K晶振已起振,南桥待机+3VALWOK

接着查南桥收到的RSMRST#

                                                                                          从此处往回查,EC发出后经过R113但没装只是直连过去,Q10也没装

AD_IN#是在公共点出来的时候由充电芯片发出的ACAV_IN高电平经Q3拉低AD_IN#

所以Q44截止,测量Q10的2脚已有3.3V的高电平,说明EC已发出待机好信号,应该此时待机条件已满足.如果SB没坏应该可以触发开机了的,按下开关,PWRBTN#信号有高低高的跳变了,可测量SLP_S4#还是没有发出来。难道是南桥挂了?重新检查待机条件时发现EC发出的RSMRST#信号过R113的电阻是有装的并不是直连的,测R113一端有3.3V另一端0V,

果断换下别找了一个保险电阻焊上去重新上电,触发后内存,桥,总线,CPU供电全出来了,电流上到0.45A.插上内存、CPU上电,电流上一路畅通升到了1A以上顺便抓了一组EDID信号

接上显示器通电,当电流升到1.1A时,看到了以下画面

至此,此板已完成硬件的维修,新手维修,第一次发贴,不对之处请各位高手指正。

网友(点评):
开机触发电路相对还是好修的

网友:
继续努力,

网友:
别骄傲额,虚心 继续努力嘞

网友:
楼主写的真不错,技术更是没的说,一个小电阻引起的不加电,这个是进水的吗?

网友:
比我学的精呀

网友A:
弱弱的问下楼主,怎么判断是纬创的板呢。看板号有没啥特定的字符确定纬创的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问下楼主,怎么判断是纬创的板呢。看板号有没啥特定的字符确定纬创的板

纬创代工的板号一般用纯字母表示,用白框框起来

网友:
学的真不错,方向明确,还会用示波器。

网友:
呵呵,楼主对纬创时序比较明了,非常好

网友C:
    LZ思路很清晰,请教个最后抓EDID信号的时候,示波器需要做哪些调节,我的示波器为什么抓不到这么完整漂亮的波形啊。而且每个机器的EDID也需要不同的时间设置才行抓到完整波形,

网友D:
楼主  用额什么型号的示波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  用额什么型号的示波器啊

原则上是用什么样的都行,我是用安泰信的,当然了越好的的反应越快越容易抓到嘛,前提条件是设置合适的参数。

网友:
这故障,楼主肯定是秒杀不。

网友:
神马都是浮云,借用一句名人的话

网友:
神马,怎么多这么强了。

网友:
楼主 太厉害 了 不是新手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思路很清晰,请教个最后抓EDID信号的时候,示波器需要做哪些调节,我的示波器为什么抓不到这么完整漂 ...

抓出来的波型不好看可以适当调节一下时基的,基本上不会差得了太远的。

网友:
思路很清晰,分析得不错...

网友:
分析的不错,竟把缺的件都查出了

网友:
哪位老师教的呀

网友:
R113一端没有3.3V就会不触发,一边没有都不行啊?

网友:
分析的很好,值得我们新手学习!

网友:
努力学习,向高手看齐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纬创代工的板号一般用纯字母表示,用白框框起来

纯字母和白框框起来就可以理解是纬创的吗

网友F:
楼主是自己开的店吗  做维修多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纯字母和白框框起来就可以理解是纬创的吗

也不一定的,一般来说都是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是自己开的店吗  做维修多久了

偶是新手来的,暂时没有开店

网友:
感谢分亨,说的很清楚

网友:
这也是新手吗?那我们只能算是菜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纯字母和白框框起来就可以理解是纬创的吗

那有没有确定的字母或什么来确定是纬创的

网友:
基地出来的就是不一样。值得学习

网友G:
楼主有纬创的时序吗,详细点的哦,2548500636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有纬创的时序吗,详细点的哦,2548500636

详细的时序要看具体的图纸才知道,但都会遵寻基本时序

网友(2014-07-27):
给个图纸吧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