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待机电压 3.8v ,启动后各组电压正常,请教了

楼主(2013-01-19):
请教高手,atx待机电压 3.8v ,启动后各组电压正常,请教

网友:
检查待机电路的反馈部分元件。

网友:
上主板看正常不,正常可不修,如不正常则要拆开修理,3.8VSB电压肯定带不动USB设备。

网友:
能开机,进系统有可能会死机或掉电。

网友:
启动后,待机电压多少。不会也正常吧。

网友:
换光耦试试。。。。。。。。。。。。。。

网友:
连接紫色的线的电阻,我换了一个26欧的电阻换成100欧,现在绿线上没有电压了,本来有的,头晕,现在是待机电压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