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 DELLPP38L

楼主(2013-01-19):
机器型号:PP38L
主板版号:

这个机器也有两个图纸,这图纸论坛有。
故障现象:触发0.06掉电
拆机,无短路、进水等
》》维修过程:
1.电流表触发到0.06左右掉电,感觉是有二级电压没有转换出来导致掉电。
开始测量当用表笔测量到PQ14时,
再次通电竟然亮机了。不解
多次测试都正常!
因为PQ14是SUS电压转换场管,为了防止是管有问题造成的,索性把 +5V_SUS +3V_SUS的两个管都换了

之后装机测试正常。原本就此结束,可没那么简单……见下文之后我才知道换这2个管是徒劳。

2.第二天上午测试头几次正常 之后就和以前一样了“涛声依旧”
上论坛看看
(1)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8635 这个是掉电 换CPU供电好的
(2)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47901
  (3)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40500……好多帖子都是这个机子掉电
还有好多说是加焊3V 5V 供电芯片 加焊IO等

最后也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开始修。
时序:这个机器待机有3v 触发后有5V 之后产生RUN 电压 SUS电压 之后VCORE……。
触发瞬间测试 +5V_ALW产生  +3.3V_RUN  +3.3V_SUS +5V_SUS +5V_RUN 这几个瞬间都可以测量的到
继续下面 +1.8V_SUS  +0.9V_DDR_VTT也可以
就是没有CPU 电压 莫非真是CPU供电芯片的问题??
换之  ISL 6262A》》》继 续 涛 声 依 旧

3.掉电 ?
偶然测掉电瞬间待机3V竟然没有了,莫非这个是问题所在??

继续找

温控?对就是温控

装机测试亮机
》》》温控线路一般被忽略,可有时候却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比如这次维修。
》》也许您以前修好类似的问题了 我在这只是发帖和大家分享下 ,希望新人看到温控导致不上电的的一个案列。
》新年降至祝大家开心       讯维 人气暴涨UP。

记得支持下 加分是不扣自己分的哦

网友:
虽然走了弯路,最终回到正途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楼主是怎么怀疑是温控IC的问题呢?

网友(点评):
看图,楼主在图上标的很明显了

网友:
类似于IBM的T系列机器好像温控信号一样

网友:
THERM这个是温度检测电路的吧,电压不正常才想到了温控电路的,我也是新手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上,求解?楼主.

3V_EN2 开启信号受控于温控IC, 估计LZ就是这么判断的

网友:
楼主后来是把温控芯片换了好的?

网友:
温控也还是会引起掉电的。只是我没修过这样的故障。一般都是进系统因散热不良引起的掉电。

网友B:
换温控好的吗

网友:
记得修过一CQ 45AMD集显的机子,使用中会有掉电的现象,想着这机器发热量大,风扇该长转,换cpu,显卡,南桥都加焊了,都不行,最后没辙把CPU下面的温控八角的给拆了,不掉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温控好的吗

嗯 之后就一切正常

网友:
不管是图,还是文字都表述的相当清楚了,CLEAR。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块的经验。经典!

网友:
佩服,观察仔细。温控芯片从哪里搞?有料板?

网友:
温控芯片的说明

网友:
楼主这机器  修了多久?

网友:
掉电后能不能再上电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