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电路的师傅进来看下,小弟请教一个问题,应该来说对你们很简单

楼主(2013-01-19):
我有点没描述明白,因为我不懂电路,只会简单的原理,所以 怎么称呼这个电路名称就不会,
大概就是,有两根数据线。。A.他是高电平。3.3V。B点,是无电压,并且进桥了,
然后我想把B点变成高电平,但是正常来说,我记得是不允许直接用电压直接往数据线上飞。
我就想用A点的数据线将他们相连。可是A和B点 电压都被拉低了,我很奇怪,B点又没被接地。
怎么回事呢,我就直接用供电端扯出一个线飞了B点,结果电压有了,可是我怕电流过大烧桥,
可是为什么用A点的数据线的却俩个数据线都没有了呢。这个A点,我换了好个,从电阻过来的数据线。我不怎么知道什么称呼,是叫上拉电阻吗

网友:
请问各位大侠一个问题今 天碰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修了一台宏基6920刚开始是暗屏我换一个新屏测了一下OK可能是灯管有问题赶快换了一个灯管结果不亮我以为灯管又有问题又换一个还是不亮结果拿个好屏一测也不亮了就是开关灯亮显示器不显示是什么 问题请问各位大侠谢谢!

网友A:
是有字没有光吗?你先量下高压板有没有主供电,ON信号,没有就是主板的问题了,有的话就是高压板有问题了,改个高压就好了

网友:
检查屏线插好了没有!不行在检测屏线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有字没有光吗?你先量下高压板有没有主供电,ON信号,没有就是主板的问题了,有的话就是高压板有问题了 ...

还有屏线看看有没有折断的,都正常,你灯管也换好了,就一定是高压板的问题了

网友:
高压板也换了还是不行主供电19V也有控制信号没有除了19V应该还有其他什么电压呀谢谢各位

网友:
晕了,到底是帮楼主解决问题还是帮二楼解决问题呢??

网友:
一般那线的长短能影响到那数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