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6ZG电池不开机适配器能开机

楼主(2013-01-19):
接了朋友的本子,一看4736zg,开机无显示,电流0.15-0.2,拆机,6个330换了NEC大电容,用适配器可以开机了,心喜就这样搞定了?
装机插上电池,还是不开机,插上电源,开机了,进入系统一段时间自动掉电了,电流0.5左右,几次都是这样,最后把电池一扣,直接上电源,却一直正常运行,求高人指点@

网友:
电池排除下,,电池没问题的话,就是电源到电池的电路问题。量下。一个个的排除。宏基有的电源不是原装的充不进电

网友:
把电池的电充满了在开机试试

网友:
看看是不是你换电容的时候, 碰掉什么东西啊

网友:
还是先排除电池的问题。不行的话再查其它的

网友:
现在用电源也不行了,是不是电容没弄好呀?

网友:
BQ24751是电源管理控制芯片。适配器可以开机判断是好的。没问题。当适配器移出时BQ24751会发出低电位信号/BATDRV此信号控制PQ12导通让电池电压供至B+给电脑供电。若电池没问题的话。PQ12场管坏。

网友A:
NEC 大电容 没换好吧 从新换6个试下 我遇见过这个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NEC 大电容 没换好吧 从新换6个试下 我遇见过这个情况

朋友可以加下Q吗,现在又有别的问题出来了!

网友:
各位高手留下QQ,有问题请教

网友B:
看看是不是你换电容的时候, 碰掉什么东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不是你换电容的时候, 碰掉什么东西啊!

现在插上电源电流先从0.03到0.01,有时候0.01会在0.00到0.01跳,开机后电流0.16-0.2都有可能,

网友:
我是飞线出来的,

那个红线是刚才拽掉的,难道飞线不行吗?

网友C:
4个330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4个330电容就可以了

那六个也应该行呀

网友:
充放电 有问题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那六个也应该行呀

不一定的,我们试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一定的,我们试过了

开始的时候我直接焊上去六个,适配器能开机进系统但是用一会会掉电,现在是飞线六个开机无显示电流0.16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一定的,我们试过了
你Q多少,可以加下请教下吗

网友:
4个不行,就6个,说真话,有的时候就这个样子

网友:
我们这也有一台这个机子,开机加到0.78就不动,换电容没好,刷BIOS没好,主板电都出来了, 各位高手,说说是什么情况???

网友(2024-05-09):
我的是掉电,插电无待机电流,麻烦你看一下,你的有无待机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