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绿块可以修吗?

楼主(2013-01-19):
硬盘绿块可以修吗,怎么修,高手求救!

网友:
这个还真的不定,要看是什么样的盘,在那个那里修了

网友:
那是用什么修的啊!

网友:
硬盘绿块是修不好的 就算修好了那代价也是相当高的 而且一般地方也修不了 除非有重要数据 要不不如换新的

网友:
不一定有的可以修

网友:
用MHDD 可以搞一下

网友A:
目前常用的mhdd版本修复假性的X/A坏道效果很好,但是红绿道  基本是搞不掉的

网友(2014-04-21):
引用 网友A:
目前常用的mhdd版本修复假性的X/A坏道效果很好,但是红绿道  基本是搞不掉的

有道理,那怎么修?

网友:
是 啊怎么修 啊请详解

网友:
硬盘没有维修的价值 新的才多钱啊  除非有数据 那可以用PC3000回复一下 还得有无尘柜

网友:
硬盘没有维修的价值 新的才多钱啊  除非有数据

网友:
还有 更好的 维修 方案不 学习 一下

网友:
已经很好了

网友:
在MHDD里面修复,但也要看运气,前提下不能保存数据

网友(2014-05-26):
可以修的 MHDD 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