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特基二极管似爆非爆,求解

楼主(2013-01-19):
今天电脑用着,突然电源啪一声冒火花,然后就断电了,因为电脑在裸奔,所以刚好被我看见电源冒火花的位置

拆开电源后,照片中的D3二极管处明显发黑,奇怪的是四个二极管都拆下来测试都正常,电源却启动不了,求解

网友:
看这电源的用料,质量不太好,不是什么大厂子的电源

网友:
楼主你不会测测保险断了没有啊????

网友:
楼主这是山上的电源,不要修了,二级EMI都没有,爆是迟早的事。

网友:
电子原件的不稳定性造成的

网友:
真晕。换四个试下。测电解电容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看看场效应管有没的挂掉,那个机率也很大!

网友:
没看到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
楼主!这电源质量没得说

网友:
测一下整流输出正常吗,我碰到一个1H265R两个引脚打火烧断保险居然没有断,光耦损坏了。

网友:
检查副电源所有元件和主电源开关管有没有损坏再说。

网友:
不得不说,你换一个吧!买一个旧的20,坏的卖10。只要出10元,就不用折腾了

网友:
这电源偷料很严重,就曾经看过电源损坏而烧掉主板,cpu,记忆体,硬盘,接在电源后的无一幸免,损失惨重 !
建议楼主把电源换了比较保险  !

网友:
这电源太差了,换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但我没弄,,直接换

网友:
这是整流管4只全换了  看有300V没?待机5V有没??

网友:
如自己加以改造,还是可用的,但代价有些大。

网友:
今早起来实在没测出哪里有问题,把二极管和电容焊回去,尼玛又能正常工作了,壮哉山寨电源复活大法

网友:
这是桥堆二极管,你拆掉,那里还有电压啊

网友:
其实电源可以研究下  电路很值得研究  但是修怕不值得了

网友:
这就是山寨电源给力之处  我劝楼主还是把电源换了吧,不然下次再坏掉有可能把主板,CPU,硬盘烧掉 那损失就大了 !!!!

网友:
这种电源还是换了吧,不怎么稳定,万一遇到特殊情况把主板上的元件烧掉就欲哭无泪了

网友:
啥牌子的电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