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32颗耦合电容,有2颗阻值偏大,显卡花屏问题请教。

楼主(2013-01-19):
有一张8600gt,测得显存A通道第2颗报错,于是更换显存。前后一共换了4颗,还是无果。(前3个是坏板上拆下来植球的,怕是本来就坏,所以一共换了4次,最后一个是新的颗粒)
万用表测量正面金手指,阻值一致,反面32颗耦合电容,其中2颗阻值偏高(296 285),其他正常的为274.

请问各位前辈,这种耦合电容阻值偏高的问题,一般是什么问题引起的呢?如果说是阻值偏小,我会判断为gpu本身损坏,阻值无穷大,我会判断为虚焊,这个阻值偏大我就不懂什么原因了。

希望有好心的前辈指点一二,让我稍微少走一点点弯路,先感谢了。

网友:
高手来啊~~~~~~~~~~~~~~~~

网友:
芯片设计有可能是开漏接口!再测量一下有可能是不同结果!不妨再测一下~~!

网友:
请问这个 芯片设计有可能是开漏接口,是什么意思呀?

还有,测试显存和测量阻值都进行了很多次,是一样的结果。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个显卡,值相差一两欧,无显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某个发送信号对阻值有点差异很正常,很多正常的卡上都有这种情况。你的卡能够点亮,只是花屏,还去纠结这个干啥?花屏故障你也检测出来了,但是花屏不仅仅是显存坏、核心脱焊这几种原因。就算你咬定显存,然而显存要正常工作,必须满足很多条件的,这些都没有问题吗?连续换不好,就要想想其它的原因。更何况既然拆去了显存,早就应该进行细致的检测,查明故障的原因。
送你一句话,修花屏的故障,把显存的原理、脚位功能尽可能的了解透彻,知道怎么测量,测量什么,对于故障的分析判断会有很大的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某个发送信号对阻值有点差异很正常,很多正常的卡上都有这种情况。你的卡能够点亮,只是花屏,还去纠结这个 ...

终于见到师父露面了。师父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水平,哎。

实在是没有更高的技术去进行分析了。没有比较直观的教材和资料,感觉学习过程中真的寸步难行呀。。

核心加焊后,无果,植球后无果,重新更换一个gpu后,有变化了。原本阻值偏大的2个正常了,可是其他2个又偏大了。我是真的没有一点点办法了。对于干GPU我说实话,我根本都不愿意轻易去动它,毕竟阻值没有无限大和偏小,也是昨天晚上实在没辙了才去动的。

一个题外话,这个板子,发现了一处被补过线的,但是我对线路方面是真的一点点都不懂,我就怕会不会是pcb板本身有问题存在。

请师父指点一二,给一点点能进行分析故障的重要点和知识,谢谢师父了。

师父要不加我个QQ吧,当你真正的徒弟,我会很勤奋的。

网友(点评):
别说的那么让人汗颜。一起讨论嘛。我觉得你这个就当花屏来修,没必要去管那个阻值的大小,那里有问题就不会亮了

网友(点评):
修理花屏故障的流程,先测供电,后用软件,根据结果定位故障范围,进步一确定是核心还是显存或者是线路方面的问题

网友(点评):
GPU脱 显存挂 板子废 VREF阻断 120欧破 除此之外无单个显存报错的故障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某个发送信号对阻值有点差异很正常,很多正常的卡上都有这种情况。你的卡能够点亮,只是花屏,还去纠结这个 ...

到现在,我也只会测7805,核心,显存 ,这3种电。此卡这些电压正常,无掉件,bios文件正常,gpu损坏或者虚焊排除,显存虚焊或者损坏排除,我到目前所会的就这些了,全部用上了,还是花瓶。唯一不正常的就是32颗耦合电容有2颗阻值比其他正常的30颗高出了10几。

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进行下一步了,师傅你也了解我的水平,一直默默潜水在论坛,才学会一些基本的焊接知识。

像师傅你说的:修花屏的故障,把显存的原理、脚位功能尽可能的了解透彻,知道怎么测量,测量什么,对于故障的分析判断会有很大的帮助。

这些资料要从哪里学习呢,我真的感觉现在是寸步难行,不然我也不会发帖,我一般都是论坛搜索+百度搜索,实在没辙才在坛子里发帖求助的。

师傅,带带我这个小白白吧。

网友B:
真乃干练之才 汝等显卡值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乃干练之才 汝等显卡值吗

前辈此言差矣,此卡价值不在物品本身,经验的累积与问题的总结才是价值所在之处呀

网友(点评):
以前还以为你会修显卡帮我改了个BIOS,,现在发现你不会修显卡。

网友:
背后耦合电容直接接桥的,阻抗偏高说明桥 OPEN  了。楼主去换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