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黑屏后找不到声卡

楼主(2013-01-19):
碰到一台先花屏后有找不到声卡的电脑。

主板a8n-e,显卡翔升7300gt。开始问题是开机死机,黑屏,显卡相关报警。单独显卡上其他板子使用没有问题,再插回去又能开机了。
以为bios有问题,就升级bios。因为懒得插音箱,等又重装系统,都弄好了,结果发现板载声卡找不到。换系统盘也不行。
开始觉得是bios的问题,又降回去还是不行。
期间发现,如果完全断电,清空bios,开机进系统还能检测到声卡,但是一会儿就会自动重启,再进去就是检测不到声卡。

现在基本是黑屏,报警的问题没了,声卡又不能检测到。怀疑主板的问题比较大。但不知道怎么查了。

网友:
我也是小白  不懂怎么测量

网友:
我也有块找不到板载声卡,找不出原因,最后加了一个USB的声卡了事

网友:
查了下,这块板子北桥发热的狠,如果散热不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现在用散热器加风扇加压固定上,可以开机,能找到声卡。

观察两天没死机,不过感觉北桥还是已经有些问题,讲究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