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是烧这颗上管,找不出原因(只要不烧,机子就正常)

楼主(2013-01-19):
asus给TCL代工的P5P800-VM/S,收到时一上管烧穿,换了后打阻正常,上电测试又烧了。再换,并把ADP3181用ADP3188 代换,上电测试正常开机,运行正常。可10多分钟的样子,突然掉电,测那颗上管又烧了。再换,连同两颗3110一起换,还是烧那颗上管。没法了,请求帮助。

补充内容 (2013-1-20 20:38):
用户动了CPU,把座子里AE7 (VSS)与AE8(SKTOCC)短路、AE17(VSS)与其AE18(VCC)短路了。现在不再烧那颗管,但又出现触发瞬间掉电,看来几次烧管把手ADP3188 也烧了(好不容易在一块英特尔主板上找到的),没有电源IC换

补充内容 (2013-1-20 20:39):
不知道倒底是不是它的问题了。

补充内容 (2013-1-20 20:44):
不上CPU不掉电,测下管G极8.6V。

网友:
最好有示波器!通电第一时间测量G波形!自句电容二极管留意一下

网友:
还有要注意一下另一相的下管!

网友:
电阻或是电容问题问题

网友:
你查下G有没有焊接好

网友:
把三组供电上下管全换了

网友:
就把坏的那组拆掉嘛  不要装

网友:
支持楼上说的,不要装那组,一样开机一样用。呵呵修好就行。

网友:
上下管一起换,应该可以

网友:
这个要上下管同时换的,最好用示波器打下方波

网友:
应该有地方短路了

网友:
华硕板的通病 直接去电那一路就好了

网友:
上下管一起换掉试试

网友:
D极的地阿牛过大也会烧的。

网友:
连接G极上的电路早有一个电阻阻值变化大了,也会出现这一故障?  也就是说,这一路电路已经“过激励”或“欠激励”所制。重点查g极电路,当然,也包括边上的电容也要查;

网友:
把全部管子换掉 最好同 电源IC一起

网友:
那一组不要用了就行了

网友A:
下管G级不是有10V左右的电压么,我想请问一下,板子正常工作的时候下管S级是不是没电压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管G级不是有10V左右的电压么,我想请问一下,板子正常工作的时候下管S级是不是没电压的啊?

下管S为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