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01I不加电经典维修

楼主(2013-01-19):
今天接到客户拿来的一台IBM X201I机器,插上电源电流是0.00A没有待机,心中一阵暗喜,心想肯定是通病了。。。因为机器是外地的,所以叫前台给客户报价后就开始动手了 呵呵。。。(此机为二修机)
    拆机发现有一个电阻(R415)和一个电容(C373)不见了如图:
然后补上,再测量下主板各个单元供电对地阻值都正常,就把电源调到20V限流2A电流还 是0.00A没有待机哎。没有办法咯为了RMB还是继续查吧,接下来就测下公共点电压没有出来,电源接口进来到一个保险(F7)测此保险没有坏继续往下查 发现Q48的G级是19V左右的电压,这肯定是不对的了,好了问题找到了就好办。再看下Q48的G级连接的电路得出要想让Q48导通那么DISCHAREG信号必须为低电平,-PWRSHUTDOWN信号必须是高电平才能满足Q48导通的条件,之后追查这两个信号发现是到东芝芯片的2脚和46脚的测量这两个信号都为低电平不正常的。那么就查查东芝芯片的工作条件吧。
     测量发现东芝芯片的59脚没有电压到,再看到R708和R699已经被人为的拆掉了,找了两个10电阻补上,加电再测量59脚已经有电压了,继续查东芝芯片的61脚已经出3.3V电压正常,46脚还是没有电压出来。再查发现36脚只有6V左右的电压,继续追查图纸发现R813也被人为的拆除了 直接在料板上找一个0欧电阻焊上,加电还没有待机,继续查发现C634电容有点变色了但是万用表测量不出好坏的,刚好手上有一块板一样的就测量了一下次电容(C634)的对地阻值发现好板的阻值为360欧姆左右而我手上的这快板阻值为600欧姆左右,感觉不正常就在料板上拆了一个公共点的电容换上,电流哗哗哗的上去了  哈哈
       总结:维修要细心也要耐心更要恒心加平常心。。。难点就是有4个地方被同行动了手脚了。下面附上东芝芯片的图片:
谢谢。。。

网友:
不好意思   图片上传失败

网友(点评):
将图片压缩小点再上传即可

网友:
没看到图啊

网友:
有图的话就好了

网友:
其实就是R145的电阻坏吧,开机掉电,其它都是人为搞出来的。

网友:
说起来容易,要查到这些地方还是得花点时间的哦,呵呵

网友:
这位朋友说得对  其实这台机器没什么其它的问题就那个电阻问题。其它的问题应该是客户不修然后给弄出来的

网友(2017-03-15):
这机器有通病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