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师傅 华硕-m4a88td-v主板不跑码维修思路

楼主(2013-01-19):
m4a88td-v主板不跑码,诊断卡显示4道横杠 主板cpu供电正常 mos击穿已更换cpu核心电压1.08  pll供电2.25v 无复位信号 无时钟信号
14.318晶振电压1.6v 时钟芯片为plprs477 现在无思路了

网友:
查所有供电(内存,南北桥等)

网友:
你把击穿的上下管都换掉看看

网友:
上下都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我觉得先从供电开始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