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上网本N145维修

楼主(2013-01-20):
三星上网本N145,这个机子现象是开机没有显示,风扇转,待机正常,19V供电.电流按下开机键后跑到0.300A,对于上网本来说。1.0A以内开机属于正常,0.300A有点偏低了,取下内存到0.24A左右,初步估计内存过了!内存供电正常,拆开看板子没有太多的电器元件,看到上面有很多尘土,除去后拔掉外设试机故障依旧。显卡供电正常-
翻遍了论坛淘宝还是没找到图纸!呵呵咋办呢!管他的呢拆开先看下凭直觉呵呵!加焊了这个芯片!显示了就!还真是这芯片虚汗了!手工加焊后就OK了!——上面的焊膏还没清洗呢呵呵 清洗过后吹干洗板液,试机OK了显示三星的LOGO了!呵呵这个机子奇迹般好了!——(希望这个帖子对您有帮助,觉得好记得加分哦!)

还是可以的,

网友A:
加焊了什么芯片?

网友B:
么看到芯片啊

网友:
楼主这种帖子发来有啥意思    强烈建议删除

网友:
哦是发了4张图片的啊!芯片在上面啊!被删了2张 就是图上这个黑色的芯片! 还有2张图哪去了呢!奇怪了!这2张不要删除哈!

这是南桥吧,看不清,不是网卡

网友C:
加焊了什么芯片,不发图也给个说明

网友:
什么芯片嘛?汗汗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么看到芯片啊

图片被删了!5楼可以看到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了什么芯片?

图片被删了!5楼可以看到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焊了什么芯片,不发图也给个说明

5楼啦!在5楼看

网友:
  看不清楚,像素很差的说,

网友:
应该是显存或是北桥是独显的话显卡坏

网友:
这个芯片是显卡吗?修的少还请LZ计一下这个是网卡?

网友:
加焊后会返修吗,我一直是换的

网友:
加焊的是什么芯片 显卡还是桥的 楼主说明一下

网友:
楼主你在考验我们眼力啊

网友:
忘记看芯片型号了!这机子也就一个这个芯片!嘿嘿!貌似显卡芯片哦

楼主一阵瞎搞。 死猫撞上瞎耗子 那是南桥芯片呢。。

网友D:
你咋一眼就看出是它呢!求解!

网友:
那个是南桥,加焊返修率大,我一般都是给人换,那个东西不值钱

网友:
应该是南桥

网友:
应该是桥芯片吧。

网友:
这个估计用不得久

网友:
是南桥来的,这像素也太差了

网友:
上网本应该是集成的 或者是单芯片的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是不是所有的加焊桥芯片都容易出问题,要换掉呢?

网友E:
加焊了南桥..就说清楚嘛.搞得那么多人误会

网友:
还好吧!没出问题!芯片比较小不是很大!估计不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加焊了南桥..就说清楚嘛.搞得那么多人误会

呵呵!不好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咋一眼就看出是它呢!求解!

呵呵!思路很简单啊!插上内存电流不一样,把内存拔下来然后电流还是一样,估计了一下内存没过!要么是显卡,班子上找了找就这个是BGA的芯片!就手动加焊了下————不知道思路对不对!反正是好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