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元件的区别?

楼主(2013-01-20):
这两个场管的特性区别是什么,还是普通的场管?
这两个三极管的特性区别是什么,还是就是普通的三极管?
这个PH1是什么元件啊?是普通电阻还是其它什么元件?
请大家告诉我。谢谢你们了!!

网友A:
场管和三极管在哪儿啊?我怎么没看到。

网友:
PH1是热敏电阻

网友:
你说什么呢  ?   三极管 场馆  那个是啊 ?    我一个都没看见啊 、ph1   也不是啊 !

网友:
楼主在梦游,一个热敏一个电阻一个电容,那有三极管?

网友B:
什么也没看到图上有两个电阻一个是热敏的另一个是普通的就这区别三极管一个没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也没看到图上有两个电阻一个是热敏的另一个是普通的就这区别三极管一个没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场管和三极管在哪儿啊?我怎么没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