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处女维修既然遇到通病~~

楼主(2013-01-20):
我是新手 很菜很菜的那种。。今天第一次修板 拿到的是一块盈通AN5战神版 一开始触发直接32代码。搞晕了。。不知道怎么下手。。最后放一边去忙其他的事情了。忙完在拿起来看看这个板怎样了,结果瞬间掉电,拔掉小12V,不掉了,赶紧把上管跟下管拆下来测量,结果都没有问题、这些不知道这么弄了没什么思路了。按按桥看看。结果既然亮了、、、神奇啊~~ 最后论坛一查。。XXOO的。原来这个是通病 ,桥稀罕~~ 我是新手处女维修遇到这样的问题。、不过多亏了任兄帮忙分解要不也不知道怎么下手~~ 大家看了这这个帖子,别骂我。我是新手、、还请大家帮我分析下 ,假如我今天遇到的不是通病,主板瞬间掉电,而我测到上管下管没问题,接下去要查哪里、、新手在这里请教各位师兄·老师~!

网友:
电源芯片以及相关可能短路的元器件吧。或是桥问题

网友:
我的个神,快三点了还不睡觉,RTCRST#为低电平《跳帽跳反》,各个供电出现过压,过流,欠压会引起保护,刚看了下,你的板子是NV芯片组,NV芯片组空焊较多。呵呵

网友:
任兄好~~昨天本来就睡了 ,半月被饿醒了 就起来煮点点心~~随便发下今天学习到的东西~~再问下桥加焊。。用风枪能搞定不我现在还没有买B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