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这个三无产品冠通主板的BIOS

楼主(2013-01-20):
接机:跑E9。求BIOS。独桥:NF-7025--630-N-A3  IO:W83627DHG-P  声卡:ALC662  网卡:RTL8103EL 。内存供电:1.9V 有点高,但是正常。更换CPU,更换桥了。故障依旧。求BIOS了。。。。。

网友:
实在找不到  你可以用编程器把它读出来  然后用修改软件打开 如果文件损坏 一般打开时会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