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地打阻值偏大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3-01-20):
一般情况下,对地打阻值偏小的话是出现短路,那对地阻值偏大是怎么回事,有短路还是虚焊?还是说不会出现阻值偏大这种情况?

网友:
可能是原件有损坏,或者接触不良,有虚焊或开路都是有可能,但是应该不会有短路

网友:
一般都是开路 才会阻值变大 还有就是 电阻坏了

网友:
元件的性能变差,虚焊接触不良,短路:阻值为0或过低。

网友:
呵呵 阻抗变大要么开路,要不接触不良虚焊等等

网友:
接触不良 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