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坏道数据恢复怎么做到的

楼主(2013-01-20):
请问下有块250G笔记本硬盘有坏道PE不能打开 从盘不能打开 是怎么做到将数据拷到另一块500G的硬盘上 因容量不同500G的硬盘剩200多G未分的区。 但前200多G分区大小 跟原来那个250G硬盘一样甚至系统都不用重新装都是原来的

网友:
用扇区级磁盘拷贝软件,例如hdclone 或MTL。

网友:
硬盘有坏道了,就要做镜像,专业人士用DE,业余的可以用MTL。
不过,坏道多了,用MTL就很难拷贝出来。

网友:
学习了,看来不错.

罗工SAS -20 严禁灌水

网友(2013-02-20):
如果懂得数据恢复的原理,还是建议用DE拷贝!!!这样可靠性高些。

网友:
正在用PC3000 DE 做两个ST坏道的硬盘,一个500G,一个250G,坏道好多,速度好慢,看来要10天半个月了……

网友:
谢谢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
DE好些了,但对于坏道严重的盘 也是无能为力,好多镜像完后数据不完整,但也没别的招了

网友(2013-03-28):
有坏道就必须用硬件恢复吗  用pc3000正版的买不起 盗版的没有 还有其他什么的能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