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下2节七号电池可以用电脑的3.3v代替吗

楼主(2013-01-20):
我有个设备要用2节7号电池 ,我想问下2节七号电池可以用电脑的atx的3.3v代替吗,长期使用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
不是计算器吧  要是的话 我也准备改呢

网友:
可以的   不过 你这种电池  用的时间长了 一样会没电的  还是纽扣电池的性能好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的,但还要看实际应用情况。

网友:
他说的不是主板上的 电池,,,是电源3.3V引过去,,,正常是可以用的,但是你设备如果是很贵的话还是电池比较保险。

网友:
串个二极管吧

网友:
hh神人呢  什么你都能想出来 呵呵

网友:
才3V搞来有什么用途啊,没说明,如果是想省电的话,一小块大阳能板就足够了。

网友:
那要看你这个设备耗电高不高,如果高,经常换电池费用就很可观了,如果很省电,那就完全可以。

网友:
可以用,感觉没什么实际意义。

网友:
过来瞅瞅  应该可以用的

网友:
电压可以用,但感觉没什么实际使用意义,电源盒放得下吗?

网友:
看什么设备咯。要求不高的设备上到4V 5V都无所谓。
要是要求高的微电路估计不行。

网友:
对呀要看你是用在什么样的电路,要求电源干扰系数大不大,要大就不能用了

网友:
看你是用在什么样的电路

网友:
用可以用,但是要看是啥电路

网友:
具体要看是给什么元件供电的。如果是给保存BIOS设置供电的,应该不行吧

网友:
可以用的

网友:
用ATX电源3.3V?弄个大家伙带个小东西?想没想过用手机充电器直接改成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