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没见过的故障!系统导致键盘粘键

楼主(2013-01-20):
昨天接到一坑爹本,外壳标着SONY     找不到任何型号。
贴着i7处理器,Win7操作系统。
进系统看,412G的硬盘(顾客说他的是固态硬盘),i7四核CPU,内存忘了看。假win7,启动界面是Win7,操作系统是XP。

没拍照,在网上找了一图片
就长这个样的:

顾客进来说键盘有问题,说“B”键一直是按着的。我新建一文本文档,文档名字马上变成bbbbbbbbbbbbbbb........
再双击进入文本,又出来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一直不停往下.........

按了一些其它键,正常输入,手动按B键,没发现有连键现象,但按其它键后,B键不再自动输入,手按也没应。
我试了几次B键,挺有弹性的,判断不是键盘问题

怀疑排线接口,接口电容,EC,南桥。
于是报了修主板的价格。顾客留机走人。

拆机一看,又一个既想便宜又想要好货的人被害了。
板号,广达的MK1
CPU:AMD1600+单核
内存:DDR512M
北桥(显卡):ATI
南桥:ALI  M1535+
硬盘:SSD  4G(固态硬盘是没错,但只有4G,我拆盘出来看,连固态都算不上,顶多算个U盘)系统里显示400多G,而且能在任何盘上复制粘贴文件。真是高手。

非常老旧的NEC 配置,被刷成高端I7四核,固态硬盘SONY本。

去同行那找到了一个一样的键盘,换上无果,测量键盘接口到EC,没问题,阻值都一样

排容也没问题

EC各信号连接都正常,电压也没事。加焊了一下EC,问题依旧,手痒BGA了南桥,还是没解决。

于是决定换EC,网上买,要三天才到
因先前跟客户说一天修好,所以打电话告知,换芯片要等几天,客户说一天后就要坐火车回家,不能等。
那就不修了,装回去给他。叫他来拿机,来了后,开着机左试右试,好象怕我换了他零件一样,突然蓝屏了

我艹,再重启,蓝屏,进不了系统。试了几次都不行。

好吧,给他装个XP系统吧,装了几次,都是在90%的时候报警,停止进度。换了安装版的,也一样。

最后,拔掉键盘,才顺利复制完。欠屌的是,我又装上键盘后才开机解压,压到第三步,又出问题了,报警。
重新拿掉键盘再GHOST,解压,最后终于给装上了。

再看驱动,一个不缺,松了口气。于是关机装键盘,装好后进系统,娘的,惊喜出来了,键盘竟然能正常使用了。
B键不再粘键。

没想到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更糟糕的是通知客户不修了来取机了才出现这样的情况。

最后收了个系统钱。让客户走人。

没想到系统竟会让键盘粘键。。

丢脸+无语中。。。。。。。。。。。。。。。。。。。。。。

网友:
这也太神奇 了吧。。   你还别说。。他们做的假系统   肯定不是很稳定。了  以后 遇到  先装系统。。。

网友:
碰到买这种刷机的2B太多了。

网友:
我们这边 看到这样的本本   都不修。。。  怕被讹上 了、、

网友:
哈哈 这种机还有人买啊   我同事以前就买一个  也是SONY  妈的一看那破机器都不是最近的  他居然买   还说是I3-380我去    结果可想而知 跟楼主这神机一样

网友:
第一次听说啊

网友:
真是无语了,呵呵^

网友:
真的不能怪骗子, 因为这年头SB是越来越多了,不骗SB你都对不起自己的。

网友:
hh   这个问题不过 帮你顶顶    楼主不错啊     厉害 呵呵

网友:
遇到过几台了,一看就知道了,当着客户的面说他的笔记本是假的,这样他才不会讹诈你。

网友:
丢脸+无语中。。。。。。。。。。。。。。。。。。。。。。遇到过这样的感受,不过不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
神笨笨  确实有点神奇。。。。。

网友:
你的键盘粘键...不是靠摸摸按按就可以判断是不是键盘问题的.....
      这种垃圾机器..修起来要小心..很容易起纠纷的...

网友:
应该在一开始就揭露假本的真相,防止意外被讹诈。楼主还好,只是费了点时间。

网友:
楼主,这种的问题小弟以前见过,搞了几天才装的系统,这是悲哀呀。

网友:
不能说假的 不然维修费上不了

网友(点评):
这个问题很纠结,你报假吧,维修费要不高,不报吧,又怕客户说你换他零件,讹你.

网友:
这个还真没见识过

网友:
先换个系统是好的,不过要用自己的盘做

网友:
我们不讹诈他们,别人照样讹诈我们,做生意就不能心软

网友:
这种被刷过的机器还真见到几个,牛人真的很多啊,一定要小心啊。

网友:
遇到这种机器一定要之前告诉他情况,要不出了问题就麻烦了。

网友:
这种机子听过几个例子。还好那个客户没说他的配置问题。

网友:
重装系统后,各种硬件的信息还是和原来一样么?  没有被刷回原型?

网友(点评):
CPU回原型,其它的没看,应该也回了。

网友:
现在的人也太牛了 这都能刷出来 遇到最好还是别修 容易惹来麻烦 也不值钱

网友:
啊!我的412G的固态硬盘! 啊! 我的i7四核CPU! 啊!我的4G内存。  你死了,得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