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硬盘无法修复

楼主(2013-01-20):
有一个三星 HD103UJ/CNG硬盘,很早买的,基本没什么用,好像当时低级格式化出了问题,1TB硬盘变32M。用了各种工具: 三星estool、HDD Capacity Restore Tool、MHDD 都无法修复!
请问有没有高手知道怎么修复,里面的数据可以不要。

网友:
曾经按照这个帖子做了,无效: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02084-1-1.html

网友:
这个只认到了固件,我以前一个希捷1000G的也变32M 后来用他的专用软件恢复出来了

嘿查了一下好像一样能用,,用Seatools for DOS可以实现重新初始化硬盘就好

我这么热心,给点分如何

网友:
谢谢楼上热心,你说的东西好像就是我用的三星estool,有光盘版和软盘版,都用过了,无效,在一楼已经说明了呀。

网友:
要是在BIOS里面也只是看大32M估计应该就是固件出问题了,加上你曾经低格过硬盘,还失败了,呵呵,看罗工的那个帖子,表示硬盘坏道不多,所以固件还没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