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维修 驱动板 求助

楼主(2013-01-20):
故障:不开机
确定了故障点,也知道是什么坏了!
但是就是不明白为什么用表笔碰下那个IC的图示的那一脚后就能正常开关了!
求大神解释,PS:网上跟我们论坛里都没找到这IC的资料,很郁闷!
IC的型号是: WP9141ES

网友:
那是电源IC,,可能供电质量不好,,,

网友:
在仔细查查是不是它的问题。。别误判。。。确定了 再下手。。

网友:
这个是12V转5V的稳压IC.  查一下没输出果断换IC

网友:
看下5v有没输出
没有就换一个芯片

网友:
可能就是这个芯片的问题呢,换一个试试。

网友:
这是个12V转5V的PWM,
很常见的,实在不行,把它拆了,从电源板引个5V过来也能工作.
还有它周围的电容查一下.

网友:
这IC可爱坏了  最好换个  在测测周边的小电容 不行的也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