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成就”G41主板开机响五声无显示

楼主(2013-01-20):
戴尔“成就”G41主板开机响五声无显示,用诊断卡测跑DO也就是没有跑CPU,手上没有E58OO的U,以为是时钟没有到位,但是PCI上已经有时钟(上真U才出来),用U的假负载只能测到复位有0.24v,也有PG,但没有时钟,上真U的时候,CPU会发热,核心电压也有。是不是要上真U,CPU时钟才出来,复位0。24,正常不?是不是U坏了呢?求高手指点。

网友:
你手上有东西  换个U试试  我们又看不到说的也只是推测  实践出真知 何不试试呢

网友:
重点查内存的供电时钟复位,还有北桥是否挂了?

网友:
  换U 内存。。。。

网友:
内存换了,故障还是一样,内存供电正常,现在已经在网上定CPU了,

网友:
曾经修过一块DELL 的780G 主板 开机5声响 。。。 看到 论坛不少同行都是 刷BIOS  或者南桥坏!! 当时就无奈了。。。  偶然的一次机会 给客户换主板电池。。。。  结果 。。。。  这板子上的电池没电了。。。 更换 。。。OK...

网友:
电池我也测了,3。3V,一开始我也以为是没有电了

网友:
北桥坏了,在刷个bios

网友:
今天定的U终于到了,上上去,还以为OK了,没想到的是,机子开机正常,有的时候屏幕没有显示,但听得到机子进入桌面的声音。有时候机子重启都有显示,但是一关机再开机机子就只能听到进入桌面的声音,屏幕没了显示,   求高手指点             急!!!!

网友:
从9楼描述明显北桥问题了啊

网友:
已经要求客户换板了。客房已经答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