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影驰gts250加强版ii外接12v短路应该检查哪些管子

楼主(2013-01-20):
新手求助啊!

网友(点评):
这种情况,坏的最多的是核心三相供电的上管,简单测量即可确定。

网友:
图上传不了啊郁闷啊~
原来要上传到相册

网友A:
没得救了。所有 管子,电容,,电源管理,都拆了还是短路~ 看样子不是核心就是显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得救了。所有 管子,电容,,电源管理,都拆了还是短路~ 看样子不是核心就是显存了

如果仅仅是上电保护,有可能是核心问题,电流太大所致。如果是12V输入对地短路,应该不会是核心或者显存,12V和他们之间还有供电单元隔着呢。如果是这些负载短路了,那供电元件也一定是击穿了。12V只有通过它们到达负载。你拆了它们,也就不会12V短路了。现在你拆了这些供电元件,还是一样短路,那就是其它问题啦。

网友:
上电摸摸那个元器件温度高 我就有块内存挂的 对地短路  上电彪热

网友:
兄弟,用烧机大法修理吧,接上你的维修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