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奇怪问题

楼主(2013-01-20):
两条内存    单插任一条内存不管插在哪个槽都亮机        两条内存一起插上就不亮  有谁遇到过没     帮帮小弟   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
两条在本机上不兼容,换

网友:
我遇到过,我的情况是这样子的,他原本是一条单独2G的内存,不显示,插1G的内存就可以显示,插两条1G的也可以显示,就是插2G不显示,一条1G加一条2G的放在上面也可以显示,到最后是显卡的问题,换显卡解决的

网友:
你先换内存试试,1G的2G的4G的 你都换了试试,如果还是不行  那就是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
2根全换一样的 都换了

网友A:
碰见过类似的,换内存解决的。换两根试试就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碰见过类似的,换内存解决的。换两根试试就是了。

谢谢了      已经修好了    我换了显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了      已经修好了    我换了显卡

显卡?。。晕死。。之间有联系吗?实在没想到。

网友:
两条都换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晕死。。之间有联系吗?实在没想到。

可它就是好了  我也郁闷

网友:
这是内存不兼容造成的,你换个试试吧。我以前好像也见过此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很纠结的,你吹一下CPU供电芯片应该会好。我遇到过。不过 一阵子又不行

网友:
兄弟受教了

网友:
2条多大的,都是4G的话是不亮的,这个机器最大支持4个G

网友:
楼主换显卡换好的吧,呵呵    ,这个机器我修好还没几天,你就碰到了,呵呵,我修的是I7的CPU ,ATI的显卡,我也发过这样的帖子,但是没什么人知道这种奇怪问题,我弄了好久才知道是显卡的问题,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