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跑CF的问题????

楼主(2013-01-20):
今天修到一块七彩虹C。N70S的主板 跑CF,,晶振和谐振电容全部换掉了,还是不行,,没思路了??哪位大哥师傅帮忙解答一下,,不知道往哪里查了,,电池也是有电的

网友:
BIOS刷了吗  电池得有2.5V以上  主板各供电正常吗?

网友:
你还是按供电时钟复位步骤来吧!

网友:
刷了!!桥,内存供电都正常的。。桥也加焊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A:
CPU有换一个适下吗,还可以尝试换下IO适下,不行按档内存思路查查

网友:
查桥,内存的供电,上拉供电,I/O,BIOS等等

网友:
CF  bios u  南桥坏。。。

网友B:
开机就是cf  还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有换一个适下吗,还可以尝试换下IO适下,不行按档内存思路查查

CPU换过了,,不行,,IO去换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就是cf  还是

有跑50后才CF

网友B:
就跑着两个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跑着两个码

就是要跑到C1跑不过,跑CF。就不动了

网友:
压桥,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上次碰到个N61P,就是CF,压桥跑马,加焊后,死了~~~日

网友C:
单桥虚焊可能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桥虚焊可能较大

我加焊过了

网友:
NV跑CF RTC电路重点检查,,,+3.3V_VBAT   RTC_RST  32.768khz

网友:
看见这板子我就有很深的印象,上个月我修过,我的是总线供电只有一半,最后我飞线解决了,呵呵呵

网友:
换桥,上次也碰到过一次

网友:
貌似 桥你没做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