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22wt有一组灯管不亮

楼主(2013-01-20):
c222wt有一组灯管不亮

哥们看图吧

无擦枪走火,没怀孕

灯管有半边是乌其麻黑的,不靓丽啊,灯管是新灯管,男上女下,女上男下,都有上边不高潮。

难道是老二不能不行了,怀疑这个黑洞洞的不争气,可以没这配件换换。

网友:
你把那个亮的和那个亮一半的对换一下看一下 要是还一样的换换藕和电容试试 不行的话就是高压包了

网友:
对调也是上面这组不能亮,电容没换过

网友:
你还是先换换两个高压电容,然后再判定。

网友:
新灯管也会出问题

网友:
这个贴淫荡        换高压包

网友:
高压包    这种高压包最容易出问题了。   一般都是有一组灯管不亮

网友:
加高压条试一下

网友A:
这个就排除啊   怎么亮一办呢? 万能工具点亮灯管 然后 就是换高压包要么就 接个高压包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排除啊   怎么亮一办呢? 万能工具点亮灯管 然后 就是换高压包要么就 接个高压包上去

已经说了啊,"不伦男上女下,女上男下,都是上面的不亮",说明灯管没有问题的.

网友B:
只有换高压包了。。。。你可以拆下来量一下,,,他们两边的阻值会不会一样。。。。如果不一样的话,,肯定是高压包坏了。。。。。。

网友:
直接改个通用高压板上去就清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只有换高压包了。。。。你可以拆下来量一下,,,他们两边的阻值会不会一样。。。。如果不一样的话,,肯定 ...

换了高压板正常亮了一小会儿,突然就黑了,然后居然开不了机了,大电容有300v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了高压板正常亮了一小会儿,突然就黑了,然后居然开不了机了,大电容有300v的电压

你是换高压包还是整个改一个高压条呢。。。。如果是整个改高压条的话,,你看看是不是你的高压条坏引起不开机。。。。如果不是的话,有可能是电源这一块功率不够导致黑屏的。。。。

网友:
高压板功率够不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