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口分屏器使用中显示器画面较暗

楼主(2013-01-20):
一个8口的分屏器。使用任意一口,显示器的屏幕显示都比较暗。不使用分屏器显示器是正常的。
请各位指教!

网友:
分屏器质量部行啊

网友:
分屏器可以维修改进吗?有会的吗

网友:
我的分屏器倒是不暗 就是接多了 前面几台还行  越到后面的越虚    图像不清楚

网友:
买贵的的    VGA线也用贵的  应该可以

网友:
以前买的,好久了,刚想起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