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g3000台式机为何只认单核

楼主(2013-01-20):
机器原来是用amd5000+。现在客户来修故障是不显示。
检测是cpu不工作。
换3200+单核可以进系统。
换好的5000+双核还是cpu不工作。
用别的板子测他的cpu也是ok的。
蒙了!

网友:
很可能BIOS有问题,你刷刷看

网友:
据说5000的可以开核 到4核

网友:
这个问题嘛  求解

网友:
bios、CPU座,我觉得是必须怀疑的。

网友:
重刷BIOS试试啊。

网友:
莫名其妙的故障一定要考虑bios,但苦于没有编程器啊。在线又不会刷。
cpu座不会有问题吧,但是可以上3200+呀
客户好说话先给他换了个3200+但不知能不能经得住考验{不会再有什么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