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193W黑屏维修

楼主(2013-01-20):
ACER V193W这种机型的通病是会用着用着会黑屏,调整分辨率和刷新率或在DOS下都会出现黑屏的情况。故障出现后,驱动板输出的高压驱动信号(ON/OFF)会终止输出一个3.3V左右的驱动电压,这时测量驱动板上的主供电+5V会有轻微跳变。故障元件大多数出在VGA输入旁边的两个贴片三极管,型号为M7A。故障出现后这两个三极管会发烫得很厉害,MA7三极管的代换型号为JA或2A的三极管,其阻值为红表笔放在左边,黑表笔依次放在中间和右边就会出现大概10K的阻值,JA和2A的三极管在四灯的高压板上很常见。

电源IC为:LD7522PS
一脚经一个3303电阻落地,另外还经三个305电阻回到220v桥堆输入端。二脚直到光耦4脚。三脚为空脚。四脚经一个102电阻到K管S极。五脚为地脚。六脚经一个10欧姆的色环电阻(棕黑黑金)到K管G极。七脚经一个105到八脚,另外经三个154电阻回到220V桥堆输入端。八脚经一个1003电阻落地。K管G极落地电阻为1002。

网友:
貌似宏基的显示器高压板 爱坏  还有电源板要烧直接就是一大片 黑黑漆漆的         那个电源芯片型号是DAP8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