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201能上双核CPU吗?

楼主(2013-01-20):
手上有一个东芝L201的本 ,北桥LE82GL960,集成显卡,南桥NH82801HBM,这板能上双核T2370或T2390的CPU吗?用单核的530就可以正常开机,换双核的就不能进系统了,是不能上双核还是板其他地方有问题?还一现象是这板上面黑色的内存槽不能用,插上内存就掉电,打阻值也正常,北桥换了也不能用,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请各位帮帮忙,谢了。

网友:
能上  这个肯定能上

网友:
应是可以吧。。普通双核

网友:
965肯定能上双核的CPU了,是不是北桥没换号,这个北桥不太好换的

网友:
没记错的话,这机器CPU供电滤波应该是著名的NEC,为什么不能正常进系统,估计就是CPU的供电有问题,请楼主看一下,是否,

网友:
CPU反面的。电容更换掉
然后换双核CPU 你说为啥不能双核呢

网友:
没具体换过……关注一下

网友:
能的   网上查下

网友:
楼主不要被误导了,960的北桥是不支持T2的CPU 它能上T5450 T5550 T5750 T5850

网友:
电容也换过了,T4400也不能上,内存槽也有一个不能用,不知道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