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花GTS 250显卡花屏

楼主(2013-01-20):
GTS 250显卡 装系统 不装驱动一切正常,只要装了显卡驱动之后重启 XP滚动条之后就花瓶了  大花,G92芯片 这一般是芯片问题还是显存

网友(点评):
很可能不是核心也不是显存,而是显卡上本身的供电问题。

网友:
你用MATS 检测下 才好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装驱动正常,那么在DOS下软件检测多半也不会有啥问题。

谢谢师傅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