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显示器 e151fpb 无屏供电,谁有图纸,急

楼主(2013-01-20):
dell显示器 e151fpb 无屏供电,谁有图纸,多谢大家

网友:
这一款是明基代工的

网友A:
这款机的屏电压好像是来自电源板那边的,那个IC是什么型号忘记了,楼主可以考虑飞个5V过去.我试过可以的。也没有什么后遗症

网友:
请问到哪去找5v,好像只有一个3.3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款机的屏电压好像是来自电源板那边的,那个IC是什么型号忘记了,楼主可以考虑飞个5V过去.我试过可以的。也 ...

电源板上好像只有一个3.3V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板上好像只有一个3.3V了

那就把原来的屏供电断开,飞个3.3V过去就可以了。15寸以下大多数都是3.3V供电。

网友:
那就飞3.3v吧,应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