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脑开关电源的芯片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3-01-20):
这个电脑开关电源的芯片是什么型号,可以用哪一种电源芯片直接互换?

网友:
是什么牌子的电源??

网友:
成翔的2003 是494+339的集成,

网友:
为什么我都没看懂呢

网友:
台湾崇贸公司出品的系列电源芯片,有2003.2005.2008等,和AT2003B.2005B有区别,不能通用,市场上也没有产品买,此芯片坏,电源只有报废。

网友:
楼上说的,真没有卖的呀.真缺呀!

网友:
3   5楼果然高手,怪不得用TL494直接代换失败呢,原来如此。

网友:
494能代换?瞎修的吧?芯片哪能乱换?同样功能的引脚外围电路全部相同?不同你敢代换?

网友:
冷门芯片啊

网友:
冷门中的冷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