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达待机时DNBSWON#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楼主(2013-01-20):
求高手解答下

网友:
dnbswon# 和rsmrst#同时出来的哦,楼主的31版号多少哦,图纸写的很清楚的

网友:
因为我说待机条件满足时DNBSWON#为高电压,朋友说此信号是上电后才发出的待机为低电压。求高手指点

网友:
待机正常的时候是高电平,按下开关以后会产生高低高的跳变

网友:
是高电平,低电平有效。

网友:
DNBSWON#待机时是高电平,按了开关按键之后有一个高低高的跳变   一般是从ic发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