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6ZG笔记本外接正常 内屏不亮 急

楼主(2013-01-20):
客户拿来的时候可以显示 只是用几分钟就会黑屏 我拆开以后问题来了 外接可以显示  但是接内屏不会显示了 背光都没有 上BGA加焊过北桥和显卡 bios也刷了 故障还是一样  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屏线和屏都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还是显卡的问题,建议从新直球试试

网友:
查一下屏接口与高压的工任条件

网友:
重植或者更换显卡,再个询问客户机器有没摔着,如果有,BGA掉点也有可能。

网友:
你先查LED供电条件满足不,如果满足的话,你就找一个和你一样的屏刷个麻片试试。

网友:
这个秒了。显卡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主板上屏线接口有18V  3.3v  1.15V

网友:
看看主板和屏线的借口有没有短路

网友:
有可能BIOS吗?

网友:
bios不可能...............................

网友:
等待大家,维修结果!!!外接可以显示,还有可能是显卡的问题吗?

网友:
外接正常  跟显卡的问题就不大了   一般看看是不是高压板的问题  或是屏线  或是屏本身

网友:
一般也就是那屏和主板之间的问题吧仔细看看是哪的问题  是不是掉件了还是别人做手脚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