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请问如何实现两台电脑不通过交换机就可以联机呢?

楼主(2013-01-20):
家里有两台电脑,没有交换机,想搞条网线直接连接两台电脑的网卡,
听说网线做成交叉线就可以,不知道行不行,交叉线又要怎么做?
电脑

网友:
我以前试过可以的,不过忘了怎么做的

网友:
A端:白橙、橙、白绿、蓝、白蓝、绿、白棕、棕。B端:白绿、绿、白橙、蓝、白蓝、橙、白棕、棕。也就是A:端的1对B:端3,A端2对B端6.这样掐网线用于电脑之间直连。
同意楼主:
5.0
漆黑の火
同意楼主:

网友:
星沙飞扬电脑
同意楼主:

网友:
1000MB网卡直接直通线就可以了,不用交叉

网友:
以前我用XP弄好像还要装什么协议之类的

网友:
1-3,2-6交换,其余不动!

网友:
用网线双机直连……网线做成交叉线就好……

网友:
是不是一台做主机,一台做副机,都可上网?不懂

网友:
采用3楼的接线方式,做一条交叉线,在XP默认网络协议下就可以联机了。有的1000MB网卡,带自适应功能,可以使用直通线联机,也可使用交叉线联机。

网友:
A接线法,双线拨号,软件发射无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