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20):
固态硬盘16g无法分区,安装了金山重装高手,用任何软件都不能清除硬盘数据,pe进不去,dm disk-genius 都不能重新分区,mini-pci 接口 无法拿到其他电脑上做,硬盘检测通过
固态硬盘
电脑
硬盘
硬盘数据

网友:
卸载”金山重装高手“再试试看。

网友:
进不去系统,没法卸载

网友:
16G不用分了吧。装个系统就剩几G了。

网友A:
pe下分看看啊

网友:
用U盘,做个XP安装盘,看看XP盘是否可以分区!有时,各种分区工具不能分区的情况下,系统盘可以分区!

网友(2013-11-07):
同求方法 也遇到个和楼主一样的问题

网友:
分了就没了,总共就16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