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BN44-00054B电源板维修一例

楼主(2013-01-20):
前几天从一个废DELL17寸显示器中拆了一个看这挺漂亮的小型开关电源,不白说上图;一开始我用来测试高压板的,后来用用就不知怎么的,输出12V电压的地方突然烧了一个开关管(由于我是直接飞线,所以我就没理,拆了开关管继续用);嘿..一用就发现不正常,空载电压正常,一上负载,12V降低为不足4V,5V降低为2V左右。
我一想,会不会是输出端的滤波电容出了问题?一摸不发烫(那就应该没事)。然后就把光耦也换了,还是一样,仔细想一想,应该和控制IC有关,这个IC是一个5脚的直立式IC,空载时测量第二排第二脚有18V,一上负载就拉低到14V了,应该是这里问题,然后我看了下,这里的电压是靠一个二极管整流的来的,二极管好的。然后看了下电容,一时眼睛就瞎了,50V47uf 这么小,于是就换了,换了之后问题解决,愿意是编号为C6和C8的滤波电容老化容量过小导致,;小弟第二次发帖,如有什么说错了,请大家多多谅解啊!

网友:
这种上负载电压跳变最是莫明难办。

网友:
电压跳变的...我一般是猛换电容..

网友:
楼主,板上原来的电容是多大的。。是之前人家换上去的 还是板出厂就是这么大的

网友:
板上C6和C8原先都是50V47uf,我全部换成了25V470uf

网友:
这种小电源板用的地方还不少呢,比较实用

网友:
上次修一个美格XP911W也是电源+5V跳就,查来查去没有找到明显坏的元件,后来把电源IC启动供电滤波电解电容22UF/25V直接换掉,+5V就没有在跳变了,机器顺利修复。

网友:
宝贵的经验啊,有事没事上论坛逛逛不错

网友:
换所有电容,光藕,431,百分之八十行

网友:
很好的经验,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