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条VIN和ON 能接在一起吗?

楼主(2013-01-20):
手上有 5-20V 通用高压条  不知 VIN 和 ON 能否 接在一起啊?   还是 ON 只能是 3V 啊?  高了 就会出问题吗?

还请高手指点迷津啊,THANK YOU

网友:
不能会烧高压条的

网友A:
VIN是供电,ON是开启信号,两个分开接

网友:
   都是 5V 啊? 不行吗?    ON 开启信号 也给 5V  真的会烧啊?     那好吧, 我去找电阻接上试试,新手啊,学习了,THANK YOU

网友:
引用 网友A:
VIN是供电,ON是开启信号,两个分开接

好的, 会分开接的, 不过 就是想知道   ON 开启信号 能否给它  5V的啊?   还是 必须 3V 的?

如果必须 3V的,那还要加电阻啊? 要翻书了,我是外行,刚接触  见笑了。

网友:
串个电阻保险点

网友:
大多数开启信号为3.3V

网友:
ON信号一般是由EC发出直接送至高压条的,正常应该是3.3V,5V连过去是否会烧EC就不得而知了,尽量不要这么做,可以拿两只电阻串连一个分压电路试试。

网友:
嗯嗯……。路过……关注一下

网友:
这个肯定是不能接在一起的。

网友:
那不是一有供电就开启高压电路了吗?会不会开机会白屏一会儿啊

网友:
貌似是可以的吧。我们店里有个就是这样的,可以快速测试高压条的好坏的,开机会白屏一下!

网友:
肯定不行 不信你可以试试

网友:
我之前有做过测试高压条没成功  。楼主  还是保险点很容易烧掉虽然不贵

网友:
一个是控制信号,一个是供电电压,这样肯定不行的,EC估计承受不了。

网友:
两个根本都不一样啊,一个信号一个供电呢

网友:
时序不对,加电就白屏。

网友:
电压差的太多了。。不行